请教一下关于水的密封问题

楼主(2023-04-17):
请教下各位大佬,介质是水,可不可以用骨架密封来密封水?

网友:
大哥,读个小学再来上网吧,压力差多少,要密封多久你才知道呀。

网友:
你就这么一问,我就这么一答,可以

网友:
要看密封什么样的水,带压力的水,肯定不行,飞溅水可以,去百度百科搜一下“骨架油封”,通读一遍就明白了

网友:
为什么不可以??刚刚瞄了一下。。。不是就是密封呀,水有什么特别么?不是最常见的流体吗

网友:
这问题看不懂,没有结构说明

网友:
完全可以的,0.15MPa以下低压会有渗水现象,0.15-2MPa没问题:
高压2MPa以上没怎么用过,前提水温不能太高!

网友(点评):
没有这么干过,哪天试试。

网友:
骨架密封用于水密封有两大优点:
一,有传动的话骨架密封负载比O形密封圈小;(步进电机)
二,骨架密封外圈与轴套内径是面紧配关系,铸造件加工后有很多细砂眼完全不影响;
   O形密封圈与轴套内径是线接处,会产生漏水与渗水,导致轴套报废!
三,骨架密封长时间用会导致内部的钢丝弹簧上锈:

网友(2025-02-16):
非标定制密封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