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管代替钢条需要考虑的

楼主(2023-04-17):
有个长度为360mm的齿条,材质为304,矩形截面尺寸为12x8。2个8mm宽度面上均有齿。总齿厚(齿顶厚+齿根厚)1.125。
为增强齿条抗弯能力,同时尽量轻,拟用矩形钢管代替实心齿条。
钢管壁厚如何选择?
能否认为原设计对应量为2?(12-8)/2=2
从而把钢管壁厚选为2。
谢谢各位!

网友A:
钢管能代替齿条与齿轮进行啮合传动吗

网友B: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钢管能代替齿条与齿轮进行啮合传动吗

在钢管上加工齿形

网友(点评):
还不如钢管打洞 锁铰制孔螺栓 强度更好些 两端抱紧 强度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大佬请明言。
国标上钢管壁厚都比较小,20边长的,最厚才2.5。还不知道市场上可获得性怎么样。感觉壁厚3应该可以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佬请明言。
国标上钢管壁厚都比较小,20边长的,最厚才2.5。还不知道市场上可获得性怎么样。感觉壁厚3 ...

有标准就用标准。不要需要。
动力学问题中空心结构性能优势很显著。不是为了省钱,而是更强壮。

网友(点评):
有加厚管,,,,

网友:
放几个实物图吧,空说普通老百姓没那么好的想象力

网友(点评):
对!用图说话。

网友:
同等重量下,抗弯能力显然能提高,
但是按楼主的说法,矩形钢厚度2减去齿厚1.125(齿厚还是齿高?看不懂),齿根处最薄0.875?,这个受力需重视

网友(点评):
这正是我担心的

网友:
齿条齿高这么小,小到一个板厚都足以放下?
齿条强度校核有抗弯校核,如果你在板厚上加工完齿条,还能抗得住弯矩,那就没问题。

网友C:
感觉结构是复杂化了 不知道可不可以考虑改变材料 304强度是稍弱

网友(点评):
改材料的可能性很小

网友:
精度要求不高的话,可以把粗加工的齿条焊接到钢管上,热处理后再精加工。不过预计焊接后钢管的变形会很严重,焊接的时候是否需要工装,满焊还是点焊就得看你这个工件要求的精度和强度了。但是楼主的想法很好,值得一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感觉结构是复杂化了 不知道可不可以考虑改变材料 304强度是稍弱

选择304的弱磁和耐腐蚀吗
如果12*8这个范围不变 那么不应该还是矩形的抗弯更强吗?
矩形12*8不变 圆管和棒分别是Ø12和Ø12*Ø8 抗弯依次应该是矩形>圆棒>圆管

网友:
可以在齿条侧面钻孔,或者铣槽。这样要比使用空心管方便。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佬请明言。
国标上钢管壁厚都比较小,20边长的,最厚才2.5。还不知道市场上可获得性怎么样。感觉壁厚3 ...

我没做过齿轮,如果是根据材料力学大致估算,刚度就是bh^3/12, bh^2/6 是强度的影响。多简单的事情呀,几分钟就可以算一下。结果你拖拖拉拉半个逻辑都没有,就噼里啪啦的空说,然后又描述不清楚,起码我能力有限,从头到尾不知道你的尺寸。

例如,你的齿厚是整个厚度是1/4,也就是h_in=1/2 h...干吗刚度的影响就是降低 12%,强度的影响就是降低25%。
当然如果是设计到振动,空心的固有频率会更好,局部的振动可能更好,要看具体情况,一般不用考虑。

网友:
直接两边开减重槽,截面和工字钢一样

网友(点评):
和我想的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