凸轮画法与随动轮配合动画

楼主(2023-04-17):
大家好!
    图片中碗凸轮是 大工程师 生成的 ,随动轮是米思米生成的 ,请问,如何再修改碗凸轮或随动轮档案,使这两零件在solidworks 在装配中配合 (注意是在装配体中配——而不是运动算例动画) , 用鼠标转动碗凸轮时 ,随动轮能跟着动,请告知详细的配合设置 谢谢

楼主:
随动器直径22 厚度12,   碗凸轮外径84

网友:
其实我一直想知道,这种凸轮,转的快的话,会不会由于惯性弹出来,这个临界值怎么算的,有人知道么

网友(点评):
这种不随便弄的凸轮 只能低速用用。

网友(点评):
凸轮分力封闭和形封闭,如果是高速 弹簧肯定不行,需要走凸轮槽或共轭凸轮

网友:
现在没在用这软件,是不是两者配合关系是相切就可以?

网友A:
大工程师是啥?我之前是点线配合的

网友(点评):
之前的迈迪,可以下载模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工程师是啥?我之前是点线配合的

碗凸轮是用   大工程师软件里面的凸轮插件   生成的零件

网友:
随动轮速度快了惯量大           不得甩出去么

网友B:
圆柱凸轮 建议你走 凸轮槽  就是沿着圆柱 的凸轮槽轨迹 可以参考一下 罐装机的凸轮槽

滚子直径 压力角  凸轮轨迹最小曲率>滚子半径*1.5

如果涉及转速快的 要考虑凸轮曲线公式拼接尤其是过渡曲线

网友C:
我知道。不过没必要在装配体里配合,配合越多,后期越卡。我现在的装配,都是装配好后,把所有的配合都删掉,然后全部“固定”,这样搞好,总装真的不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知道。不过没必要在装配体里配合,配合越多,后期越卡。我现在的装配,都是装配好后,把所有的配合都删掉 ...

我想让它动起来 ,目的是有其它机构看效果,整机搭配凸轮分割器 还有 其它一些动作, 因为凸轮方面我以前没接触,所以想借动画模拟来看看

请告知方法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圆柱凸轮 建议你走 凸轮槽  就是沿着圆柱 的凸轮槽轨迹 可以参考一下 罐装机的凸轮槽

滚子直径 压力角   ...

我想让它动起来 ,目的是有其它机构看效果,整机搭配凸轮分割器 还有 其它一些动作, 因为凸轮方面我以前没接触,所以想借动画模拟来看看

请告知方法 机台速度快 ,谢谢

网友(点评):
动起来 要把曲线拟合封闭 再走路径即可

网友:
圆柱凸轮端面状态是连续的,是可以通过相切或者凸轮配合来定义。
如果是有拼接的就不可以,用麦迪生成的模型可以通过配合定义。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让它动起来 ,目的是有其它机构看效果,整机搭配凸轮分割器 还有 其它一些动作, 因为凸轮方面我 ...

支持!

楼主:
|长颈鹿大师兄发表于 04-17 16:12圆柱凸轮端面状态是连续的,是可以通过相切或者凸轮配合来定义。

如果是有拼接的就不可以,用麦迪生成的模型可以通过配合定义。
就是麦迪生成的。  他不是连续整个曲面。  一段一段的。 所以用相切配合弄不出来。

网友D:
引用 楼主:
就是麦迪生成的。  他不是连续整个曲面。  一段一段的。 所以用相切配合弄不出来。

是否可以把轮廓用3d草图实体引用出来,把这些线段整合成曲线,让滚子和这个曲线做配合。
我没有操作过,大致的想法,你可以尝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否可以把轮廓用3d草图实体引用出来,把这些线段整合成曲线,让滚子和这个曲线做配合。
我没有操作过, ...

用了些方法 ,就是殷凸轮曲面生成3D曲线,再套合成整线 ,随动器表面与这曲线配合路径 或相切 ,也不行 ,试过随动器圆表面加一个点,用点与曲线配合路径,稍微好点,但也不理想 .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想让它动起来 ,目的是有其它机构看效果,整机搭配凸轮分割器 还有 其它一些动作, 因为凸轮方面我 ...

用了些方法 ,就是殷凸轮曲面生成3D曲线,再套合成整线 ,随动器表面与这曲线配合路径 或相切 ,也不行 ,试过随动器圆表面加一个点,用点与曲线配合路径,稍微好点,但也不理想 .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了些方法 ,就是殷凸轮曲面生成3D曲线,再套合成整线 ,随动器表面与这曲线配合路径 或相切 ,也 ...

说说你的摆动运动要求,能否自己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