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孔都是怎么加工出来的呀?

楼主(2023-04-17):
这种孔都是怎么加工出来的呀?没怎么接触过现场加工

一般机器不都是xyz轴,一端是刀具,一段是动力轴,这种内孔不应该是伸不进去刀具吗,那是怎么加工出来的?

网友A:
有直角头刀具的

网友:
这个是铸造的吧。精加工用专用机床。

网友:
一般来说实际加工的时候,零件会在两孔延长线上有工艺过孔,否则只能用专用机床加工。

网友:
角度头,电火花

网友:
无非是把直的转动通过机械结构转换成90度输出而已,有这样的加工头的,本身机床自带的。

网友:
看孔的要求:
1,孔没啥要求的话,可以用小型拐角钻;
2,要求高的话,用电脉冲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直角头刀具的

直角刀头要空间够大才可以进去加工,小了都扯淡

网友(2023-06-01):
除了专用机床外,一般会让开孔 呀,这是设计人员最基本的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