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圆筒类零件折弯方向问题

楼主(2023-04-17):
很多圆筒类的板件零件,自动生成的折弯方向有的向下,有的是向上,因为就一条折弯线,想更改为统一的向下折弯,如何操作?

网友:
先把自己要问的,自己站别人角度去看看,别人能不能看懂你在说什么,不然真的就是水一下帖子,混点经验了!

网友:
我也没看懂,难道不是折弯线在哪头就往哪面折么

网友A:
请教lz一个问题,在圆筒上,挖一个椭圆,能展开吗?

网友A:
我碰到过,
板是带膜,显然切割是膜朝上,但是一卷圆,就反了。

我估计也是这个折弯方向的问题出错了。。。

请教有何好的办法杜绝这种低级错误,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教lz一个问题,在圆筒上,挖一个椭圆,能展开吗?

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碰到过,
板是带膜,显然切割是膜朝上,但是一卷圆,就反了。

可以

网友B:
我想问一句:什么设备能做到折弯成圆筒

网友(点评):
有种机器叫卷圆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

这种,在卷椭圆上随便一个地方挖一个圆孔呢?能展开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想问一句:什么设备能做到折弯成圆筒

多次折弯也能通过多边形逼近一个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的。,

如果在卷椭圆上挖个圆孔呢?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想问一句:什么设备能做到折弯成圆筒

我的思想局限了,就看了折弯就默认为是折弯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多次折弯也能通过多边形逼近一个圆。

多次折弯做不到跟他三维一样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多次折弯做不到跟他三维一样的吧

多边形逼近

网友A:
lz试试11楼,能展开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次折弯做不到跟他三维一样的吧

不是折弯,是卷圆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试试11楼,能展开吗

先画好圆筒钣金,开孔形状随意,都能展开;或者先画好模型最后转钣金也行,看个人习惯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试试11楼,能展开吗

是这个意思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先画好圆筒钣金,开孔形状随意,都能展开;或者先画好模型最后转钣金也行,看个人习惯

你是sw哪个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sw哪个版本?

2020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先画好圆筒钣金,开孔形状随意,都能展开;或者先画好模型最后转钣金也行,看个人习惯

我是直接钣金,然后开孔,提示我有错。

网友A:
朋友可以用2020打开看看,下载附件要-10分,

给你加几分弥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直接钣金,然后开孔,提示我有错。

看我的步骤,没用钣金,用的曲面,或者用钣金也行,得先展开后切除,再折叠,记住是展开和折叠。你能打开2020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朋友可以用2020打开看看,下载附件要-10分,

你这样操作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样操作下

先展开为平面,然后在平面上切除椭圆或其他形状,然后恢复折叠===========>这样在实际3D曲面上的孔就不是我想要的形状了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我的步骤,没用钣金,用的曲面,或者用钣金也行,得先展开后切除,再折叠,记住是展开和折叠。你能打开 ...

低版本打不开。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我的步骤,没用钣金,用的曲面,或者用钣金也行,得先展开后切除,再折叠,记住是展开和折叠。你能打开 ...

谢谢!
2020,直接钣金做一个任意方向的椭圆,然后随便找个基准面切割一个形状(圆,六方,椭圆)能展开吗?

我怀疑是软件版本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
2020,直接钣金做一个任意方向的椭圆,然后随便找个基准面切割一个形状(圆,六方,椭圆)能展开 ...

我展开的形状没变化啊,我看下你的步骤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展开的形状没变化啊,我看下你的步骤

树在23楼。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展开的形状没变化啊,我看下你的步骤

我们需要保证的是立体形状下的相对某个基准面的切孔,

展开是什么样,没关系,只要能展开能卷圆就OK;

如果反向操作,在展开状态下切孔,然后再恢复折叠,那么在展开状态下切孔的具体形状,太难计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需要保证的是立体形状下的相对某个基准面的切孔,

展开是什么样,没关系,只要能展开能卷圆就OK; ...

那就用曲面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