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文件属性旁边的设置标志不见了

楼主(2023-04-17):
求助,文件属性旁边的设置标志不见了,调了很多地方都找不到,请教大神们

楼主:
以前是有的,最近就加装了大工程师和迈迪,忽然有一天发现这个设置标志就不见了,现在把大工程师和迈迪卸载了,还是没恢复,找了很多地方也没找到调出的地方

网友:
我也装了的,看了看,还在

网友A:
在搜索栏搜索下试试

网友:
多大点事,自定义-快捷方式,找到图标拖拉到你想要的位置就好了,这种应该百度也能解决吧。

网友:
恢复初始设置也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搜索栏搜索下试试

多谢,你的方法解决了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