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图纸上这是一种什么热处理

楼主(2023-04-17):
小弟拿到一张老外的图纸,上面材质标注:X12CrMoS17,
热处理英文是:carbon prepared 0.8 hardened 920°C oil bath 60±5 HRC
请教各位这个是什么形式的热处理呀?

网友A:
不锈钢渗碳淬火工艺,升温920°,渗碳深度0.8,油介质淬火,处理硬度HRC60±5°

网友(点评):
老外的技术参数真详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锈钢渗碳淬火工艺,升温920°,渗碳深度0.8,油介质淬火,处理硬度HRC60±5°

感谢大侠的点拨,感激不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锈钢渗碳淬火工艺,升温920°,渗碳深度0.8,油介质淬火,处理硬度HRC60±5°

大佬

网友B:
X12CrMoS17:1.4104,相当于国内的304
carbon prepared 0.8 hardened 920°C oil bath 60±5 HRC:渗碳淬火工艺,升温920°,渗碳深度0.8,油介质淬火,处理硬度HRC60±5

楼主:
引用 网友B:
X12CrMoS17:1.4104,相当于国内的304
carbon prepared 0.8 hardened 920°C oil bath 60±5 HRC:渗碳淬 ...

感谢点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