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定工况下,我如何选择最佳的摩擦副材料?

楼主(2023-04-17):
目前有一个实际应用,工厂厂房内普通环境,无粉尘。设想一个重物在铸铁平板(2级精度平板,HT200材质)上滑行,摩擦状态为干摩擦。计算下来,作用在铸铁平板上的压强大约0.7KG/CM2,滑行速度约7MM/S,最大滑行距离3500MM。滑行动作非常不频繁。滑行一次后会有20天左右不再动作。目前设想在重物底面镶嵌铜合金滑板与铸铁平板组成一软一硬的摩擦副,铜合金滑板可更换。但这样做成本较高。想咨询一下万能的社友,在如此载荷和速度的情况下,如选用淬火磨制的钢滑板与铸铁平板组成摩擦副,是否会对铸铁平板造成大的磨损?在这种工况下,如何选择最佳的摩擦副材料?

网友:
粘耐磨软带,两种不同材料,不会在停止时咬死。可以干 磨

网友:
参考机床导轨贴塑

网友A:
就这点压强,用牛皮浸点油就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这点压强,用牛皮浸点油就可

压强和速度都不大,但缺乏灰铸铁在这种工况下的磨损特性,所以不敢决定选哪种摩擦副,愿听其详

网友A:
引用 楼主:
压强和速度都不大,但缺乏灰铸铁在这种工况下的磨损特性,所以不敢决定选哪种摩擦副,愿听其详

精度要求不高就牛皮浸油了,不能浸油或精度高就选贴聚四氟乙烯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精度要求不高就牛皮浸油了,不能浸油或精度高就选贴聚四氟乙烯板

是这样,重物在不滑行的状态下是通过螺栓固定在铸铁平台上的,同时重物会承受50-100HZ的振动,用特氟龙板应该不合适(1.螺栓固定时有压缩;2.振动时螺栓会松动),还是需要考虑金属材料

网友B:
直接用铸铁平台就行,在摩擦的时候在铸铁平台涂抹一点润滑油。

网友(点评):
西瓜皮 顺便改善下车间员工福利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用铸铁平台就行,在摩擦的时候在铸铁平台涂抹一点润滑油。

铸铁平台上有人走动,润滑实现不了。只能干摩擦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这样,重物在不滑行的状态下是通过螺栓固定在铸铁平台上的,同时重物会承受50-100HZ的振动,用特氟龙板 ...

紧固时对摩擦副的压强多大?

网友:
还是用滑轨吧,上点儿油

网友C:
难得来回滑动的,可以采用无机材料来代替铜合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难得来回滑动的,可以采用无机材料来代替铜合金的

哪种无机材料?选工程塑料的话还是顾虑先前说的那个问题,螺栓锁紧后,在震动的工况下,螺栓会松动

网友C:
振动时会松动,那就要考虑用防松螺母,跟选用的摩擦付材料关系不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振动时会松动,那就要考虑用防松螺母,跟选用的摩擦付材料关系不大的

是这样,如果用特氟龙或超高分子量聚乙烯这样的工程塑料,工程塑料是垫在重物下方的,当用M24(12.9级)螺栓把重物锁紧时,塑料会有变形,在震动的情况下,螺栓很快会松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这样,如果用特氟龙或超高分子量聚乙烯这样的工程塑料,工程塑料是垫在重物下方的,当用M24(12.9级) ...

用防松螺母固定或者双螺母并紧的方式

楼主:
顶起来,需要有对摩擦有了解的社友针对目前摩擦副的压强和速度状况,对使用铜合金-灰铸铁或淬火钢-灰铸铁材料提出有价值的建议

网友:
垫PTFE板行不?

网友D:
我们几十吨的东西都是螺栓固定的PTFE板,除了没有震动。如果考虑防松推荐你Nordlock垫片。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们几十吨的东西都是螺栓固定的PTFE板,除了没有震动。如果考虑防松推荐你Nordlock垫片。

谢谢大侠,我有两个问题?1.假如在PTFE板支撑的位置有M24螺栓锁紧紧固,PTFE板是否会发生变形?2.PTFE板的价格如何,成本也是很重要的因素

楼主:
顶一下,别沉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侠,我有两个问题?1.假如在PTFE板支撑的位置有M24螺栓锁紧紧固,PTFE板是否会发生变形?2.PTFE板 ...

大侠称不上,碰巧用过。我是用M8的沉头螺钉固定在衬管上的,基本没有变形。PTFE板价格略高,但做为垫板的话用量应该不是很大,那就可以接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