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上冲床减振降噪

楼主(2023-04-18):
冲床在3楼,请问各位如何做减振降噪。16吨冲床和10吨冲床。
我已经安装了气垫减震器,但是楼面还有一点振动,而且通过楼板传到楼下办公室噪音大

网友:
减振降噪措施可以在冲床和地面之间加装减振器、吸音材料等,以吸收冲击和噪音。以下是几种可能的方法:

1,安装减振器:在冲床和地面之间安装减振器,如弹簧减振器、橡胶减振器等。这些减振器可以缓解冲击力和振动,减少噪音。

2,安装吸音材料:在冲床周围安装吸音材料,如隔音板、隔音垫等。这些材料可以吸收噪音,减少传播。

3,安装隔振墙:在冲床周围建造隔振墙,以隔离噪音和振动。隔振墙可以采用混凝土、钢板等材料。

4,进行维护保养:定期进行冲床的维护保养,检查和更换可能导致噪音和振动的部件,如冲头、模具等。

网友:
楼上就不能放大功率机床,你还放大冲床,不是噪音的问题了,安全都成问题了

网友:
布置倒了,办公室要放在最上面,冲床底层,车床2楼还行。

楼主:
|广州粤研钟彦华发表于 04-18 09:47楼上就不能放大功率机床,你还放大冲床,不是噪音的问题了,安全都成问题了

16吨应该算的中小型吧,本身重量不是重,就是冲力大,也不是同时一起开的。。。都是开一台到两台

网友:
楼板是钢筋加混凝土,长时间震动,无论什么频率,都会导致结合不牢固,搬下来靠谱,再减震都无法解决介质传导问题。冲床地基安装深度要求和减震隔离带要求在楼板上是没办法实现的。这玩意跟敲鼓是一个道理

网友:
:一看就是牛叉领导

网友:
(ง •̀_•́)ง(ง ˙o˙)ว如果只是隔音,
那么楼下安装隔音板!

网友:
我在楼下瑟瑟发抖,

网友:
安全检查,肯定被查。

网友:
引用 楼主:
16吨应该算的中小型吧,本身重量不是重,就是冲力大,也不是同时一起开的。。。都是开一台到两台

你二楼设计荷载是多少。

网友:
竟然不是一,二台

网友:
(ง •̀_•́)ง(ง ˙o˙)ว不管多少吨位,
在二层一冲压,
脚下楼板颤抖一下!

网友:
我司是做隔振降噪的,给个联系方式,一起讨论下?

网友:
不会是图纸看反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