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AXA2022视口的问题,求大神

楼主(2023-04-18):
前不久,接收到一个同行的图纸,用的是AutoCAD画的图。里面采用了布局(视口)的功能。
虽然用CAXA好多年了,实际上,布局(视口)这个功能,从来没用过。然后,就大概研究了一下。
但是有好几个问题,没有解决出来,CAXA与AutoCAD有几个不同的地方,想请教一下大神。
图纸1,AutoCAD,布局页面,大概有5-6个视口。
图纸2,我用CAXA自己大概画了一个图,里面弄了4-5个视口。
问题1:AutoCAD,进入视口后,旋转鼠标滚轮,视口中的内容,不会变化(变大变小);而CAXA中,是可以放大缩小的。上网搜索了一下,CAD是具备锁定功能的。CAXA是不是没有这个功能。
问题2:AutoCAD的图纸中,每个视口,都有一个位置,显示了1:5或者1:3的绘图比例;CAXA是不是没有这个功能。
问题3:我把自己绘制的CAXA图,在模型里面加上标注。在视口中,由于无法设置比例,尺寸大的图形,标注文字显示的很小,尺寸小的图形,标注文字会很大。我去查看,autoCAD的图纸,模型中的标注,文字大小不一样,而视口中看,标注文字几乎是一般大的。

是不是CAXA2022的视口功能,不完善啊。求大神,解答。

网友:
CAXA的视口功能,和CAD的一样啊。

网友(2024-07-02):
CAXA中视口功能跟CAD是一样的,在视口内双击,可激活改视口,视口外双击可关闭激活。激活时旋转鼠标滚轮,图形可放大或缩小。关闭激活时,旋转鼠标滚轮 视口+图形一起放大或缩小;选中视口,在左侧“特性”栏中——自定义比例,可以设置视口的比例;或在左侧“特性”栏中——显示锁定——选择是或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