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片三面刃试制成功

楼主(2023-04-18):
片式三面刃试制成功,刀片轴向跳动0.02以内,可非标定制。

模型图

模型图

实物图

实物图

多种接口选择

多种接口选择

网友A:
跟株洲的SMP系列几乎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跟株洲的SMP系列几乎一致

同型号试切,完胜株洲。部分参数优化了。刀片寿命长,切削表面粗糙度更好。

网友B:
最薄能做到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薄能做到多少

目前全系列做4,5,6,7,8mm。实际槽宽3.98~3.99

网友:
适用于哪些工况?

楼主:
切断,切槽,去除宽槽大余量等

网友C:
祝贺!祝贺!!刀片是定制的还是常规通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祝贺!祝贺!!刀片是定制的还是常规通用的?

刀片是标准的,刀盘的数据是经过多次试切后调整完善的。目前效果比市场同类型的加工效果要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