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存储文件都是用什么方式?

楼主(2023-04-18):
是一个一个零件图保存。
还是一批货一起放一个文件里面。
比如客户要又下单只要一个零件,老师傅都是这样弄,我找起来很麻烦。

网友A:
年/一个项目一个文件夹所有该项目的信息全在同一个文件夹。同时再建个总的合同台帐台长显示简单配置信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年/一个项目一个文件夹所有该项目的信息全在同一个文件夹。同时再建个总的合同台帐台长显示简单配置信息

一批货就一个dwg一个文件,客户再要一个零件,经常在里面找一个零件出来。

网友(点评):
你知道正规的pdm管理就是一个零件一个文件的

网友:
只有蠢才才是几个零件在一个图的,正式的都是一个零件一个图,那样才方便管理。

网友(点评):
以前厂里有数据库管理图纸的,都是一个文件一个零件,不同版本查找都方便的很。

网友:
看情况,如果一批零件相似处很多,那么在一个文件里进行对比复制修改就比较容易,你找起来麻烦是因为图纸不是你画的,你不知道哪个图在哪里

网友(点评):
大点的公司,图纸大家都是互相找的,

网友:
一个文件夹对应一个项目,单个零件建图号+名称+版本号保存,将图号,零件名,版本号,用量,原料规格,采购外协自制,表面处理类型这些归纳在bom里,改件改版本不改图号,名称

网友:
好象大家都不一样啊

网友:
按客户名称比较合理

楼主(2024-06-08):
我发现80后的用的是客户加名称,90后用的是日期加名称

网友(2024-10-26):
这种是不是上ERP更方便管理些啊,数字化管理是大趋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