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装配体显示问题

楼主(2023-04-19):
SW装配体显示问题就是线条都凸显出来感觉失真了一样,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

网友:
我一般出现这种情况是按一下上面的眼睛图案(隐藏所有类型),然后再按回来,就好了

网友:
打开隐藏模式

楼主:
显卡是新的3070的,现在我试了应用布景就好能恢复(有几率回复),好像是汽车零部件一下子配合不了直接拉远了,就会出现这个情况。大家记得不要保存

网友:
是不是更改了透明度啊

网友:
确实该换个大显存的显卡

网友:
你这是显卡的问题?确定不是显示样式和隐藏所有类型的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