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316生锈了怎么办,怎么处理可以预防生锈

楼主(2023-04-19):
如题,简单去锈后要做什么处理啊?

网友A:
这个东西看着好像氦气检漏真空箱,你这个应该是有啥腐蚀性物质导致的,用除锈剂喷一下应该就可以擦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东西看着好像氦气检漏真空箱,你这个应该是有啥腐蚀性物质导致的,用除锈剂喷一下应该就可以擦掉了

除锈简单,主要预防再次生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您材质选择不对。大的代号和成分是有区别的。比如有的304生锈。有的304防腐。

还有这种情况,那怎样在图纸上注明是防腐的304?我现在设计的设备经常用到304,还不知道有这种区别

网友(点评):
写出材料成分,性能要求。

网友:
要看产品工作环境吧
没记错的话,不锈钢的的性能决定了它不能长期暴露在严苛的环境中
根据ASTM A967和A380,不锈钢如果能抵抗盐雾2 小时,就说明了不锈钢经过合适的钝化,生产了较优质的钝化膜

网友:
要求盐雾时间多少

网友:
分析下环境看怎么早晨的腐蚀,不行换LY12试一下,工件要钝化。

网友C:
是浸没在水中使用吗? 建议用牺牲阳极防锈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浸没在水中使用吗? 建议用牺牲阳极防锈

洋气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材质选择不对。大的代号和成分是有区别的。比如有的304生锈。有的304防腐。

用的是316L材质

网友(点评):
一个道理,要明确成分。不是所有的316L都行 这方面经验我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