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空旋转平台和蜗轮蜗杆减速机的区别在哪里?

楼主(2023-04-19):
中空旋转平台和蜗轮蜗杆减速机的区别在哪里?被厂商搞晕了

网友:
除了精度,走线方式不同吧?

网友:
一个是中空旋转平台,一个是蜗轮蜗杆减速机,不知你想问啥?

网友A:
所谓中空是否可以理解为液压旋转接头?

网友B:
中空旋转平台一般是齿轮传动,减速比小
蜗轮蜗杆减速机减速比大

网友:
这两个不是一个东西啊

网友:
用于旋转运动场合,可以代替dd马达和凸轮分割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中空旋转平台一般是齿轮传动,减速比小
蜗轮蜗杆减速机减速比大

感觉就是减速比不一样,干嘛还要起两个名字.

网友(点评):
中空回转平台大部分是齿轮啮合,也有少部分涡轮蜗杆;精度没有可比性,都可以做到很高,就是成本不一样,同成本 齿轮机构精度够,传动效果高,涡轮蜗杆传动效率70%左右,这个就是区别

网友:
一个是齿轮啮合的  一个是蜗轮蜗杆的  一点都不一样吧

网友(2023-08-15):
蜗轮蜗杆减速机有自锁但是精度和效率比较差,中空平台没有自锁但是精度高效率也高。

网友:
两个装置运用场合不同

网友:
楼主这边是哪里的蜗轮蜗杆和中空平台是两种不同工况下的减速机,除了价格其他完全没有对比性

网友:
开始,展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所谓中空是否可以理解为液压旋转接头?

不能,中空就是中间空着可以走线,但是线还是会转,还是需要旋转接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