链条带动多个链轮,是否合理?

楼主(2023-04-19):
各位大神,同步皮带改为链条和链轮,链条这么走是否合理?

网友:
转速低怕是没啥问题

网友A:
同步带换链条,是功率计算不足么?空间足够?

网友:
靠这么近正常思路不是用齿轮传动吗。

网友:
完全没问题我们做过,远端链轮包角增大一点

网友:
这是揉面机吧。这么多棍

网友:
运用之妙,存乎一心

网友:
原理可以,就是链轮如何安装及张紧是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步带换链条,是功率计算不足么?空间足够?

使用环境恶劣,同步带经常进脏东西

网友:
引用 楼主:
使用环境恶劣,同步带经常进脏东西

同步带经常进脏东西,换链条就不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