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佬解说下直线导轨定位销安装孔用过渡配合还是过盈配合?

楼主(2023-04-19):
直线导轨   定位时采用定位销定位,定位销安装用过渡配合还是过盈配合?查了一下机械手册有些不太确定,大家一般采用哪种?

网友:
这根导轨属于基准侧的吧,那就用过盈配合

网友:
精度要求不高,考虑好安装用过渡配合,反之则用过盈配合

网友A:
这种用销侧去定位真的好吗?
我的观点:销孔加工有偏差;销自身直径也有偏差,多个偏差组合在一块,才是导轨定位的最终误差,有点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用销侧去定位真的好吗?
我的观点:销孔加工有偏差;销自身直径也有偏差,多个偏差组合在一块,才是导 ...

感觉影响不大吧,销加工有加工要求的,而且精度没那么高的要求

网友:
一般用过度或间隙,我的 一般 的意思是精度低,载荷轻,导轨长度也有限制。

网友:
为什么不做个靠山定位呢。

网友(点评):
非标设备 能用就行了 加工靠山麻烦啊

网友:
反正我们这边加工精度达不到,及时精度标了,拿回来也是一下就掉进去了,都得加胶

网友:
我之前的车间工人谱老大了,跟我说所有的销孔连接,都用间隙配合,不然他们不好装。你说他们牛逼不。

网友:
我们是做小设备轻载工况,1m左右导轨用的间隙配合,感觉还可以

网友:
H7就可以了

网友:
H7是最常用的,因为毕竟这种方式适合于中等精度的导轨装配。低精度吧,没必要用靠销,高精度吧,靠销的方式也达不到。所以,中等精度是最适合用靠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