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这种表面是做的什么处理?

楼主(2023-04-19):
各位大佬,这个钳子,应该是钢的,表面好像是做了喷砂的,然后应该还有一道工序,才会呈现出这种很亮的光泽。请问喷砂后的这道工序是什么?

网友A:
钣金件,常用的镀锌

楼主:
引用 网友A:
钣金件,常用的镀锌

谢谢老哥,小弟这方面懂的太少。

网友:
说的对,镀白锌,有的也镀彩锌

网友B:
这种钳子我也有,镀铬。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钳子我也有,镀铬。

我还没见过喷砂后镀铬是个啥样。家里水龙头那种镀络,亮得像镜子一样,我倒是见过。我司这边,钢件一般发黑处理。电镀见得少。

网友:
这个明显是镀锌,不是镀铬。

网友(2023-05-19):
电镀工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