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割装置调试

楼主(2023-04-19):
设备用于塑料袋切割,采用冷刀切割。但是经过调试,就是无法实现切断塑料袋。是机构设计问题还是调试没调试好的问题呢?
有专业的给个意见不

网友:
你这个没图没啥的,估计是袋子不想分开

网友:
调试的问题占主要,当然结构设计不合理超级难调,无图无真相

网友:
塑料袋没压住吧

网友A:
弱弱的问下,用激光不好吗?

楼主:
压住了,但是没有拉紧装置,这个会有影响嘛

网友B:
引用 楼主:
压住了,但是没有拉紧装置,这个会有影响嘛

跟材料绷紧与否没有关系,空机时塞张保鲜膜就能调刀,不过一般都不需要切保鲜膜那厚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弱弱的问下,用激光不好吗?

制袋机切刀很成熟的结构,没人用激光,除非其他机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制袋机切刀很成熟的结构,没人用激光,除非其他机器

热切是否可行?和冷切对比,有何优缺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热切是否可行?和冷切对比,有何优缺点?

只接触过冷切,热切没接触过,热切应该是烫断的有热封的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跟材料绷紧与否没有关系,空机时塞张保鲜膜就能调刀,不过一般都不需要切保鲜膜那厚度

现场师傅调试了好久还是不行,貌似得改结构

网友B:
引用 楼主:
现场师傅调试了好久还是不行,貌似得改结构

刀片两组螺丝,一组顶一组拉,基本上都能调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刀片两组螺丝,一组顶一组拉,基本上都能调出来

没有设计调节
下刀固定,上刀切割,是这样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设计调节
下刀固定,上刀切割,是这样的吗?

刀片必须要两组螺丝,除非切刀就一二十公分长。抖音上一搜一大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