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或者CREO里面能画出刨槽折弯的钣金件吗?

楼主(2023-04-19):
需要刨槽折弯的零件有很多,为什么现在的钣金设计软件画不出来呢?

网友:
因为刨槽折弯本质上属于为了防止厚板折弯出现折不了的情况出现,而对折弯部分给削薄了,这样就能方便折弯。
而软件建模则不一样,多厚的板子都能折过来。所以刨出槽就没什么意义了

网友A:
画出来有什么用?

网友B:
可以画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画出来有什么用?

直接按刨槽折弯设计钣金件。展开后可以直接生成下料图,传输到激光切割机使用。不然还得手工计算展开尺寸,标定刨槽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画啊

您用的是什么设计软件呢

网友C:
我用的sw可以画的,只是这个用的是机加工的切除

网友(2024-04-01):
引用 网友C:
我用的sw可以画的,只是这个用的是机加工的切除

问题是切除之后,能否sw折弯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