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度锥密封,O型圈压缩量计算

楼主(2023-04-19):
如图,请教各位大佬,O型圈的压缩量计算为(d1-d0)/d1,线径减沟槽深度/线径,但是这是轴、径向密封的算法,求教,锥面密封的O型圈压缩量计算如何进行?感谢各位指点

楼主:
漏了,密封圈线径φ2.62

网友A:
做成三角形更简单合理,不要担心螺纹影响密封,这么大的线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成三角形更简单合理,不要担心螺纹影响密封,这么大的线径

谢谢前辈指点,要是有计算方式就完美了

网友(2023-06-25):
请问有找到理论计算方法吗?我目前也是这个问题,求交流QQ:9527501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