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ventor studio

楼主(2023-04-19):
请教各位,做不锈钢电柜的渲染,不锈钢表面会有其他部件的影子,如何减弱倒影,或者关闭?

网友A:
好像可以关闭场景,或是换场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可以关闭场景,或是换场景

渲染图像的时候,肯定会有一个场景,尝试了所有默认场景,都没有明显变化。就像你站在镜子前,即使光线比较暗,镜子里还是有你的镜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