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设计过程中碰到了一个跟立柱有关的问题

楼主(2023-04-19):
在设计的过程中,碰到了一个跟立柱有关的问题。

起因是,我在以往的设计中,模组的安装立柱,一般都是用方管焊接架来做。方管焊接架的安装底面占地面积较大,所以现在改用圆柱形立柱。

那么问题来了,这个问题我之前从来没有思考过,麻烦懂得大佬解惑一二,在不考虑干涉不干涉的情况下,圆柱是方形的内接圆,哪种立柱的力学性能更好一些,抗弯能力,轴向负载,抗振动能力等等。

多谢。

网友:
截面积有关吧

网友:
还得考虑壁厚,壁厚相同方形的更好,现成公式不会去套吗?
工作了不会的问题自己多想想怎么去解决

网友:
内切圆是方管强,外接圆是圆管好。

网友:
你这结构,不靠谱,不行,就把机台加宽,

网友:
你提到的规格,方管的惯性矩肯定比圆管的大。
惯性矩可以在手册里查到,你可以比较一下。

网友:
还要考虑方管和圆管焊接在安装板上的焊接强度,对应受力方向,方管的焊缝长度比圆管多多了。

网友:
这类立柱设计时强度肯定不能是刚刚够用,富裕量足够,想用什么形状就用什么形状,美观也很重要

网友:
我的理解是:选择方管还是圆形立柱或整块实料,取决于负载的功能和精度。
精度高,选整块料
精度低,选方管或立柱。
当然也要整体看起来比较匹配

网友:
立柱算压杆稳定吧。
横梁类听6楼的

网友:
很多时候选择方通,整体看上云感觉好,厚实。但也有使用圆柱,主要是考虑空间不够。

网友:
抗弯界面系数选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