竖直旋转轴,用什么支撑它的重量,请大佬们指点一下

楼主(2023-04-19):
竖直旋转轴,用什么支撑它的重量,让它平稳的转动,请大佬们指点一下

网友A:
这是怎么了?换个会画图的提问吧!

网友:
搞个轴承就行了呀

网友:
轴末端没支撑,这个应该是无解的吧,除非速度很慢

网友(点评):
轴上可以加个卡环,轴承位置

网友:
无法回答,不明所以

网友:
机械设计课本上有,可以参考

网友:
联轴器上面不装个轴承座?

网友:
有专门的轴支撑座固定座,可以加我微信172149169.

网友:
轴末端设计轴肩,加端面止推轴承,电机不能收重力,只实现旋转动力输出。

网友:
上面加吸铁呀。。。。。磁悬浮就是这样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怎么了?换个会画图的提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