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对锻造流线的理解

楼主(2023-04-19):
个人对锻造流线的理解
1)流线产生的原因。从压力降低,熔点降低。和水不同。给它做功,能量提高。降低环境束缚。结果是一样的。那攻和防的作用;
2)流线强化是细晶强化的一种。所以锻造比到达前,强度、韧性、塑性都是提高的。之后塑性降低、韧性降低,是由于主要矛盾是位错强化;
3)横的性质比纵的差,是由于横的没有纵的“细晶”;
4)?

请问这么理解对么?

网友:
锻造流线与外形结构有关,其它的更多强调成形的好坏,或造成成形好坏的因素,

网友:
锻造流线是金属加热锻造时,金属流的走向。它对产品的受力及后期的热处理变形有很大的影响!

楼主:
1)        锻造流线对强度提高没什么作用;
2)        锻造流线对冲击韧性有一定作用,对会让横向的冲击韧性变差一些;
3)        锻造流线对能大大提高塑性,但会让横向的塑性变差;

因此,锻造流线的意义更多是利于纵向的塑性,代价是降低横向的塑性。请问对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