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杆运动仿真模拟错误分析

楼主(2023-04-20):
连杆机构约束后,手动动作是正常的,但是用motion仿真模拟  ,出现推不到位的情况(气缸形行程没走完),而且出现图片里这种情况,上面用铰链连接,铰链约束给的角度是90度,   有哪位大佬知道原因吗?

网友:
第一步 需要计算 自由度

第二部 计算极限位置 是否有 死点(即方向不确定性)

翻书 看一下 机械原理

网友:
看不懂英文,可以放到百度翻译里翻译下。
约束有问题。

网友:
这个设计好像有问题。
图示感觉憋着。
铰链和气缸组件应该组合使用。
铰链应该和连杆发生联系,铰链定做,当作一个支点或者开一个U型槽让其受力,
不知道我说的对不。

网友:
气缸也用铰接

楼主:
这个没必要吧

网友A:
草图模拟了一下这个结构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草图模拟了一下这个结构可以

我这边草图模拟也可以

网友:
画画气缸鱼眼中心轨迹,摆杆孔轨迹你就明白了

网友B:
既然是仿真,有可能是碰撞干涉,在普通装配图中开个传感器查一下干涉检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既然是仿真,有可能是碰撞干涉,在普通装配图中开个传感器查一下干涉检查

不是直接查干涉检查吗?传感器是干嘛的?

网友:
看图是有死点了

网友:
看着那个拉手自由度限制铰链打不到90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