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 motion 摩擦仿真

楼主(2023-04-20):
motion摩擦计算时,只附加向下的重力方向,其他力不计算。固定件倾角α=15°,按道理来说在摩擦系数在0.256以上时,滑块件应该不会动。

但设计摩擦系数0.3在motion模拟的效果在X轴方向上确有2.6mm的移动,而且设计摩擦系数0.4或0.5依旧会有移动,这是具体怎么回事,另外摩擦系数下面有个接合尺寸这是个干啥用的,而且接合尺寸设定值会直接影响motion模拟滑块移动效果,劳烦大佬指导

网友A:
tan(15度)=0.2679

所以摩擦系数大于0.268 这些是理论值

为什么会移动 是因为加载方式有关 ,软件 压力从0到重力 物体 是缓慢加载
所以有滑动到 摩擦自锁就停止

楼主:
引用 网友A:
tan(15度)=0.2679

所以摩擦系数大于0.268 这些是理论值

motion里面的接合尺寸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B:
我怀疑你这摩擦设置得不对。。。。。。如果我做的话,我会让这两个件物理重合后把配合全压缩掉,保留其初始位置,加重力,加接触,设置接触精度以及每秒解算帧数。余下的就交给电脑算了。
然后,静磨擦系数设到0.275,物块就不会运动了。0.274还会滑下来。

网友:
请问Solidworks的摩擦仿真能不能仿真丝杆螺母传动的摩擦情况?

网友:
有冗沉对结果也会有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怀疑你这摩擦设置得不对。。。。。。如果我做的话,我会让这两个件物理重合后把配合全压缩掉,保留其初始 ...

把多余条件关了,去除两个面的配合,加了接触,精度调高,还是有位移,而且在设定时间内持续移动,是哪个条件有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