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刀具!

楼主(2023-04-20):
求教下各位大大,图中红线处是没有角度的,因为加工时会有难看的退刀痕出现(客户不允许),在不考虑增加度数的情况下,如何能加工出没有退刀痕。想把刀具改为-1度的刀,又考虑刀具寿命(目前生产300只就要换刀)
在此求教各位大神出个主意,谢谢!!!!!!!!!
注:液压连线车床加工

网友A:
把走刀路径反一下,用切槽刀就能加工出来。还可以修磨一下刀片侧边刃口,在退刀时,也可以保证切削面粗糙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走刀路径反一下,用切槽刀就能加工出来。还可以修磨一下刀片侧边刃口,在退刀时,也可以保证切削面粗糙度 ...

我们是成型刀

网友:
进出刀痕和机床很大关系,可以公差给0.005然后这个深度买成型的带R0.3的刀具一刀出,这样就不会有进出刀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