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环氧树脂板和电木板绝缘性能比较

楼主(2023-04-20):
各位大佬,相同厚度的环氧树脂板和电木板,那个绝缘性能比较好?特别在高压行业,电压范围为:10kV~30kV左右,谢谢!

网友:
电木只有中级电气绝缘性,,,,,,,

网友:
环氧板好,但也没30KV

网友(点评):
绝缘电压和厚度有关吧,一定厚度的环氧板应该能绝缘30kV

网友(点评):
一般没这可能

网友:
高压塔上不是用陶瓷的吗?

网友:
单论绝缘性,环氧树脂,电木没得比。
我做过百万伏的产品,里面有环氧树脂,但是主要目的不是直接抗高压,不知道你的目的是什么。
笼统的说,环氧树脂和电木是同一种材料。

网友(点评):
我这边是用于平行层抗高压,现在用的电木出现了击穿现象,电压约14kV左右

网友:
同厚度来说,环氧纤维板好于灌浇的环氧树脂胶,尽管两者指标大概都是10KV/mm,个人在许多的实际应用中、后者试过被击穿(做过真空处理),而前者基本未遇过击穿案例。

网友(点评):
好的,十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