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杆固定端角接触轴承装法

楼主(2023-04-20):
为什么丝杆固定端角接触轴承都是采用面对面(DF)的装法,而不是采用背对背(DB)的装法。查了手册,DB不是径向受力更大吗?

网友:
米思米只是应用者,轴承开发者更有发言权。

网友:
DF转速高,若非机床主轴等高精度高转速的地方,配对轴承没有意义。

网友:
每天进步一点点

网友:
你丝杆轴承座主要承受轴向力, 而且面对面DF结构角接触轴承转速高, 有一定调心效果, 易于安装调试. 丝杆应该尽量避免径向负荷, 所以丝杆轴承座不会采用DB结构角接触轴承.

网友:
在你能够装好的情况下肯定是背靠背好!

网友:
这个丝杆座是安装在丝杆轴一端,方便安装吧;记得以前看过机床图纸,丝杆轴2端的轴承好像是背对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