氩弧焊气泡和压紧力有关系?

楼主(2023-04-21):
自动氩弧焊机,用来焊接变压器铁心。先用气缸压紧,然后焊接。奇怪的是压的太紧了就产生气泡。一般说来,因为氩气导致气泡。想不明白,怎么和压力有关系了。

网友A:
是不是压太紧导致钢片表面的防锈油挤出了,然后就有气孔了。因为一般情况下TIG出气孔就是表面有残留水、油液这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压太紧导致钢片表面的防锈油挤出了,然后就有气孔了。因为一般情况下TIG出气孔就是表面有残留水、油 ...

有可能

网友:
是不是因为压力大,里面缝隙的气体被严重压缩。所以夹入了太多的气体。

我不懂,胡说八道,仅从气体被压缩的角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