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运输平板车蓄电池选型的请教

楼主(2023-04-21):
想自己做一个板车(无轨、遥控型)在车间运输产品,载重10t,不知道该怎么选择蓄电池,请指教。

网友A:
(ง •̀_•́)ง(ง ˙o˙)ว
功率多少!?
有位置就上铅酸电池,
安全

网友B:
和你的功率有很大关系,说个话说一小半,怕我们找你借钱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ง •̀_•́)ง(ง ˙o˙)ว
功率多少!?
有位置就上铅酸电 ...

5KW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和你的功率有很大关系,说个话说一小半,怕我们找你借钱呀。

网友:
不要像我们这有个单位轨道电瓶车,非得改成锂电池,最后发现车太轻了,又挂几吨配重上去。我说就是个傻蛋骗补贴的,我宁愿加多两组电池解决里程都不用锂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