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机械结构的问题

楼主(2023-04-21):
如截图,一台设备的机架,框架结构,在两个对面安装板各自安装滚珠丝杠,一个电机带动两根丝杠,如何保证两个面平行度。 第一种想法是 整体焊接;第二种想法是 底座、立柱、顶部拼接而成。

网友A:
小型机构整体焊接,平行度可以加工保证;大型机构应拼接组装,平行度可用垫块进行调整到要求。

网友:
这个图的结构底座应该是用激光焊接的,这样就比较牢固

网友B:
机加工惨兮兮的被排除在外;另外你这问题应该给个尺寸大小,尺寸大和尺寸小的差别是很大的(学艺不精,一起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机加工惨兮兮的被排除在外;另外你这问题应该给个尺寸大小,尺寸大和尺寸小的差别是很大的(学艺不精,一起 ...

长2.6米,宽1.8米,高2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型机构整体焊接,平行度可以加工保证;大型机构应拼接组装,平行度可用垫块进行调整到要求。

谢谢回复。 设备外形尺寸 长2.6米,宽1.8米,高2米。

网友:
引用 楼主:
长2.6米,宽1.8米,高2米

这么大的那G了,要搞成可调的  这种我重来不考虑靠机加工

网友C:
看比例不像长2.6米,宽1.8米,高2米,如果是这尺寸这些有点单薄。
如果想省事,退火后找个大龙门双边铣加工
装配调整两面平行度有一定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比例不像长2.6米,宽1.8米,高2米,如果是这尺寸这些有点单薄。
如果想省事,退火后找个大龙门双边铣加 ...

谢谢恢复,确实比例不像,尺寸是需要的,正在改模型。 本人我想的是 框架焊接,图中安装丝杠的板,想用U型折弯300×60,然后再U型折弯开口焊接一块平板;本人觉得这样做,相当于 闭合式机架,没办法铣平 两侧的平板,考虑焊接变形,没办法保证两边的平行度;两侧平板上分别安装丝杆、导轨。
然后想改为拼接机架,底座焊接,立柱锁底座,再锁顶部,这样加工,吊装,运输方便,但是 两侧板平行度还是没想到怎么保证

楼主:
还有一点,本人发现做非标机械设计,实际设计时既要懂 机构设计(传动,标准件选型),还要懂 结构设计。 机构设计 培训课讲的很多,结构设计,麻烦推荐一些书

网友D:
有条件浮动连接才是正道

网友E:
哥们,说另一个问题,你这两块板后边必须得再来一根方管

网友F:
如果只是装丝杆的话,不需要两个面平行轴承座平行了就可以了两点确定一条直线。如果还有线轨那就要焊后加工安装面朝外,加工装配调试都方便。

网友D:
引用 网友F:
如果只是装丝杆的话,不需要两个面平行轴承座平行了就可以了两点确定一条直线。如果还有线轨那就要焊后加工 ...

有丝杠肯定就有直线导轨呀,而且这么大幅面,直线导轨至少要4根。这么大个架子要铣一刀都费劲,同步带或链条加直线导轨难度要低很多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有丝杠肯定就有直线导轨呀,而且这么大幅面,直线导轨至少要4根。这么大个架子要铣一刀都费劲,同步带或 ...

1.滚珠丝杆并不是一定要和线轨配合才能使用的,即使和线轨一起用也不一定非在安装到同一个面上,不信的话你可以问问你身边做机械超过半年的老员工。
2.题主并没有告诉我们设备的负载及具体工况,你一上来就说“至少四根线轨”太不严谨了。
3.至于你说的同步带加链条难度低,人家题主根本就没问哪种结构难度低,你说这个就与题目不相关了。
4.最后,希望你好好学习,长大以后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网友:
引用 网友F:
1.滚珠丝杆并不是一定要和线轨配合才能使用的,即使和线轨一起用也不一定非在安装到同一个面上,不信的话 ...

好嘛,你赢了,我没学过机械也不是搞机械的

网友:
你描述一下你担心什么,需要变形小?那个方向的加载?那个方向的变形你要关注?

直观上看,这个的4角形支架一般比较弱 的,需要对角的三角架

网友G:
建议焊接后再加工,这样可以保证导轨安装面的位置及安装精度

网友H:
引用 楼主:
还有一点,本人发现做非标机械设计,实际设计时既要懂 机构设计(传动,标准件选型),还要懂 结构设计。  ...

恭喜入坑,后面需要加油看书学习才行,还需要在工作中体会!
这个架子整体焊接和拼装都可以,只要保证刚度好,不变形就行,至于平行度什么的,不论整体焊接后加工,还是拼装都难以保证,必要的调节锁紧机构不能少。兼顾制造成本和运输便捷,建议采用拼装。四根立柱不要是四根光棍,需要把立柱焊接到框架里面,然后加工安装面,这样可以同时保证两根立柱四个安装面的高度和平行度,且框架结构稳定性好,安装后整体不易变形。

楼主:
引用 网友H:
恭喜入坑,后面需要加油看书学习才行,还需要在工作中体会!
这个架子整体焊接和拼装都可以,只要保证刚 ...

谢谢回复,很有见地。目前打算 底座整体焊接,底座四角放凸台铣平;立柱用矩形管,两端面焊接板铣平,然后锁在底座四座凸台上。      确实做设计发现,需要懂了解很多东西。有些培训课讲的多的是  标准件选型计算,专门系统讲  机械结构设计,焊接结构设计,机加知识比较少,这三项对于机构设计时也是会遇到的。 比如说 用SW焊件模块绘制矩形机架时,默认生成的上框架的四根方管是斜45度焊接, 从模型看,给人一种感觉要把每根钢管的两端斜切后焊接,然后还要把焊缝打磨平,不然上面没放 大板。  本人也是正在积极充电,发现要看的书挺多,工作中不可能给大段时间去学习,遇到工作查查 沐风、抖音视频,有些地方还是想不通,还是回来找书、看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建议焊接后再加工,这样可以保证导轨安装面的位置及安装精度

谢谢回复,目前也打算这样做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条件浮动连接才是正道

想不出来具体结构,做的少

楼主:
引用 网友E:
哥们,说另一个问题,你这两块板后边必须得再来一根方管

是的,我用了U型折弯,U型底边长度约300mm,然后图示那块板焊接在U型开口,封闭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F:
1.滚珠丝杆并不是一定要和线轨配合才能使用的,即使和线轨一起用也不一定非在安装到同一个面上,不信的话 ...

二位说的都有一定道理。 我这是两侧 各 一根滚珠丝杠,两根直线导轨(每根导轨两个滑块),然后滑台跟链条连接,通过滑台带动链条运动,进行提升、堆垛的动作。 我也在沐风看到过 链条驱动,没有导轨,完全靠两侧的多组闭合链条 中间穿杆来堆垛; 也有看到一组链条驱动,每根链条两边各一根导轨,支撑架跟两侧的滑块连接,链条断开,锁付在支撑架上。

网友:
你用的是什么材料不明,钢结构?铝合金?承重要求?

网友:
产品纵向进来,然后在流水线上堆垛,可以用两侧叉形结构抬,避免两侧有刚性连接,你这如果是产品最大2450X1300,那就是我前东家所在的行业,以前用丝杠的多,后来好像链条多些

网友I:
需要精密安装的 焊接可能达不到 焊接后精加工也许可以 但这个大尺寸的难实现 建议还是两个丝杠底座一体,另一端适当自由,可以调平

楼主:
引用 网友I:
需要精密安装的 焊接可能达不到 焊接后精加工也许可以 但这个大尺寸的难实现 建议还是两个丝杠底座一体,另 ...

谢谢回复,以前做过这么大尺寸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以前做过这么大尺寸的

emm……那就按以前的做

网友(2024-06-13):
公众号留言选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