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杠滑块结构的弯矩问题

楼主(2023-04-21):
作毕业设计的时候发现文献里的问题,导师说横向的丝杠滑块结构会承受弯矩,很容易坏?那白色的两根导轨的作用可以减轻这种情况吗?或者这种横向移动应该怎么改呢?请大佬们指教

网友A:
直线导轨,光轴长了刚性差

网友(点评):
目测楼主那图 刚性够

网友:
同意一楼

网友:
不对,二楼

网友:
需要导轨、丝杆嘛?

网友:
导轨,光轴差别大

网友B:
没看明白,这舵机干什么用的?骨架转向?

网友C:
传动部分的示意图 先用CAD画一下

把运动部分的质心 尤其是走到极限位置时 求出质心和导轨中心的距离 就有 质量×距离=弯矩

另外根据 加速度 摩擦 及间隙 列出平衡方程式

光杆和套筒是 滑动摩擦 且有间隙 会憋死
而且需要把所有传动部分质心 固定位置 列方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看明白,这舵机干什么用的?骨架转向?

对的,舵机是转向

楼主:
是不是导轨可以承担一部分弯矩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传动部分的示意图 先用CAD画一下

把运动部分的质心 尤其是走到极限位置时 求出质心和导轨中心的距离 就 ...

这个结构是不是运动寿命不长,一定会卡死呢?我不太清楚怎么能够让其他结构来承担这种弯矩,让它尽量别作用在丝杠滑块上面。这个没有精确数据,大致数据算出来横向的滑块那里会有538  N.mm的弯矩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线导轨,光轴长了刚性差

不是特别长,10cm左右的丝杠轴,负载大约1kg-5kg,横向滑块处弯矩大约538 N.mm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不是导轨可以承担一部分弯矩呢

先区分光轴,导轨(线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区分光轴,导轨(线轨)。

谢谢大佬,这种燕尾槽直线导轨应该能改善结构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大佬,这种燕尾槽直线导轨应该能改善结构吧

别折腾燕尾槽,选现成的线轨滑台,取代光轴滑台,就解决你导师说的问题。
最好还是先计算一下。

光轴便宜啊,你这个似乎长度也不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别折腾燕尾槽,选现成的线轨滑台,取代光轴滑台,就解决你导师说的问题。
最好还是先计算一下。

嗯嗯,我找资料算算看,感谢!

网友:
加点铝型材当加强筋用

网友:
能提供导轨滑块

网友:
用直线导轨就行了

网友:
米思米案例库很多结构直接拿来用就好了,比你自己画的会靠谱很多

网友:
毕业设计果然比较好糊弄。这结构问题很多的,就你那薄板刚性就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