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管道内外焊缝问题

楼主(2023-04-22):
小弟现在制药行业,对焊接很不熟悉,见识短浅,质量部门要求检查新建316L管道的焊缝内窥,确保内壁光滑,因此想问问各位大佬,管道内外焊缝,是否有一定联系,能否在查看管道外侧焊缝时看出内壁的焊缝有缺陷?

楼主:
例如这么一个喷淋悬臂,四条焊缝的内外壁都需要确定内壁是光滑

网友A:
尺寸呢,厚度呢,激光焊如何

网友B:
毫不怀疑楼主有可能透视眼,看外表知内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毫不怀疑楼主有可能透视眼,看外表知内涵。

但是质量领导让想办法因为内管壁已经电抛了,再做内窥也没有什么用啊,不行的话,只能返工重新做这套管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尺寸呢,厚度呢,激光焊如何

有多种尺寸,,,大部分是手工焊的

网友C:
工业内窥镜你值得拥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工业内窥镜你值得拥有

已经电抛和酸洗钝化了,还能看得出来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电抛和酸洗钝化了,还能看得出来吗,,,

可以的

网友:
管壁厚不知,内外均要保证光滑 有点难。

网友(2023-07-05):
这种不是用无缝管吗

网友:
還得頂才能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