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入行新人,想请教一下各位大神

楼主(2023-04-22):
设计零件的时候怎么判断该用多大的螺丝

网友:
按工况判断

网友:
重要部分仔细算,其余部分根据受力预估,设计时注意螺丝受力方向

网友:
全用M100应该够力了

网友:
看协调不

网友:
不重要的地方随便用,重要的地方往大了用

网友:
我这种半吊子就是承重不大的地方用M5M6,空间不够就再缩小最低M3,东西大就M8以上,比较重的东西M12M16,还没用过m20以上的

网友(点评):
额,和你相反,M10以下基本不用,M20以下很少用,常用M30以上的。

网友(点评):
额,我这和你不大同。能不用就不用,能少用就少用,多一颗都是钱钱啊。

网友(点评):
用什么螺丝呀,双面胶就行了,哈哈哈...................我以前的公司做夹具就是粘的,我都惊呆了

网友A:
其实可以算的  估计就没人算这个 。。。。。。

网友:
小件用M3、M2、M1.6,大件用M8、M10

网友:
可以参考板厚,以及板的材料

网友:
你能直接掰弯的就不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其实可以算的  估计就没人算这个 。。。。。。

这个表格是公司内部表格吗?请问能分享吗?想要学习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表格是公司内部表格吗?请问能分享吗?想要学习下。

都是网上下的    你搜这两个名字   不光初学者了   都很有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