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知识点-螺纹拧入深度至少1.5倍是必须的吗?

楼主(2023-04-22):
老师傅一般都说,螺纹拧入深度一般是螺纹直径的1.5~2倍,这句话对不对?有没有参考依据?这个数值有参考意义,但具体情况还需集体分析。

对于螺纹旋合长度一般来说,前三个螺距长度将承载80%以上的力。所以螺纹旋合长度一般不能少于5倍螺距长度。

设计手册上提到的经验公式,其主要考虑的是材料的性能,即不同材料的螺纹损坏的难易程度不同,其备用的扣数不同。以M16螺钉为例,钢板通孔深度20,盲孔16。

螺纹承受轴向力的时候,承受的强度(也就是你说的压力)根据螺纹的大小和螺距而定,长度一般选取8~10个螺距的长度。

因为螺纹承受轴向力的时候,第1个螺距承受的力最大,往下依次递减,到第8~10个螺距的时候几乎不受力了,所以螺纹再长也没什么意义。

这种考虑忽略了材料特性的影响,只是螺钉受力分析。

这样考虑的话,M16螺钉钢板深入16~20,和上面分析结果基本一致。

综上述两种分析方式,钢板连接M16螺钉拧入深度在16~20mm都是可以的,是直径的1~1.25倍,如果按照1.5倍则有更多的富余量,一般钢和铸铁都能基本满足,所以一般来说这个经验值1.5倍是很有意义的。

当然特殊情况还需要特殊分析。

网友:
这东西本质上是个经验公式,普通螺纹连接的时候特别是非标设计、样机设计的时候直接套用就可以了。
如果受力比较极限或者说是量产品想要扣重量扣成本的时候还是要正儿八经去算的。

网友:
一定要注意。现在很多材料都是用的铝合金,厚度不够,螺纹孔被拉滑牙的风险非常大。

网友:
非常感谢!学到了

网友A(2023-06-04):
“到第8~10个螺距的时候几乎不受力了,所以螺纹再长也没什么意义”
理论上,如果按照受力来考虑是没有意义的,但是如果前面几个牙出现滑牙,后面的牙这个时候就有意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到第8~10个螺距的时候几乎不受力了,所以螺纹再长也没什么意义”
理论上,如果按照受力来考虑是没有意义 ...

给修理留下长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