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钢的抗压强度多少

楼主(2023-04-22):
要做一个挤压钢材的实验,需要知道45号钢的抗压强度,各路大神有没有了解的

网友A:
无需大神,你仅需要百度一下或一本材料手册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无需大神,你仅需要百度一下或一本材料手册即可。

小心踩坑,如果是屈服或者拉伸的话,这个话题比较好回答,如果是压缩,一般的钢材是不提供压缩强度的。

设计的时候,很多时候用拉伸的参数,问题是他要的是受压,所以这个题有坑。。当然,也可能楼主自己也没搞懂这些。

网友(点评):
好像也对。钢类基本算塑性材料了,只提供抗拉强度,但材料力学上貌似有提到塑性材料抗拉和抗压强度几乎相等这一条,我估计提问这楼主也该算个小白,不然也不会这么问。

网友(点评):
屈服差不多,极限强度差很多。塑形很强的钢估计能压成压成一个饼

网友:
抗压强度比抗拉稍微高点,阀门设计手册里有。

网友:
国标里面应该有吧

网友:
你不知道有手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