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机械大神一个机械问题

楼主(2023-04-22):
如图所示。这是一个遥控电动开门器。我现在想把它做个改动,见草图。
但上面的机械结构我想不出来(不是学机械的),但对专业机械人应该不是什么难事。
也就是不用上面的推杆,把上面换成一个巧妙的机械

网友:
用个电磁铁控制上下运动可以不

网友:
如重量轻,是否可以用电磁吸铁控制

网友:
电磁铁最直白;电机的话,加简单凸轮结构

网友:
可以用电磁铁,但考虑到电磁铁不能长时间工作(假设楼猪需要长时间往上提),可以再加多一个电磁铁横向卡住这个机构。

网友:
搞个电动推杆可行不

网友:
弄个电动推杆

网友:
你是要实用还是要炫酷?

网友:
四连杆机构妥妥滴。

网友:
类似冲床那种凸轮就行

网友:
有点像手机的手机伸缩镜头

楼主:
首先感谢各位!
电磁铁考虑过,有一个问题就是那个电磁铁依靠弹簧的回拉力度太小。

网友:
连杆机构和凸轮机构都可以

网友:
刚毕业的大学生强行回答一波。
只能说教条主义害死人,机械设计应该尽量简洁实用为主,你们这样说他怎么听得懂。
题主主要运动方式只有一种,即轴的上下移动,那就很好办了
方法一,全部拆掉,寻找累死齿轮齿条机构的可上下的电机或电磁阀,下面的板
可以丢掉用轴链接,直接保留小电机和小轮即可,
方法二,题主见过插销吗?一样的道理,在轴或板上钉一个凸起物,
用电机控制凸轮或其他阻挡物挡住,要用时周向运动挪开,用重力来
控制物体移动,缺点是用完要手动复位
其他修改意见1上面的固定板太小建议加大 2不建议用弹簧连接,拉力不够

楼主:
向大家汇报一下。我的这个开门器已经成功了。感谢各位机械大神,是采用伸缩电磁铁。用这个电磁铁能够很好满足我的需求。

网友:
楼主发张照片,让我们看看成功后的实物嘛

网友:
引用 楼主:
向大家汇报一下。我的这个开门器已经成功了。感谢各位机械大神,是采用伸缩电磁铁。用这个电磁铁能够很好满 ...

发出来瞧一瞧啊

楼主(2023-05-30):
首先说明一下,很简单就是主图那个推杆换成伸缩电磁铁就成了(磁铁前面帖子有图)。要注意的就是磁铁上那个弹簧要弹力大一些,磁铁选允许通电工作时长大一些的。这些实际前面几位大神有提到。不愧搞机械的,我来这里咨询就对了。谢谢各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