旋转类部件重心重合问题

楼主(2023-04-22):
有一旋转板,旋转板上有一些电器件,旋转板正转和反转各25°,在转动时要求旋转板上的重心必须与旋转板的重心重合,定位精度要求较高,我画的是示意图
这个旋转运动机构与CT的定转子原理差不多,但我这个不是360度都转,只是正反转25度
用什么软件可以实现这个重心重合问题?SolidWorks?或admas可否提供辅助设计,或者有没有什么公式?文献?第一次解除这类旋转类部件设计问题,请指教,谢谢!

补充内容 (2023-4-23 13:15):
在转动时要求旋转板上的电器件重心必须与旋转板的重心重合

网友A:
在转动时要求旋转板上的重心必须与旋转板的重心重合
这话怎么猜也猜不明白,旋转板重心与旋转轴重合?

网友:
找质量重心就可以,cad软件只要给了密度都可以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在转动时要求旋转板上的重心必须与旋转板的重心重合
这话怎么猜也猜不明白,旋转板重心与旋转轴重合?

是不是这个意思:

“在转动时要求旋转板上(安装件)的重心必须与旋转板(本体)的重心重合”?

网友:
旋转不旋转,重心都在那。
你是不是对重心的定义有什么误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这个意思:

“在转动时要求旋转板上(安装件)的重心必须与旋转板(本体)的重心重合”?

网友C:
笨方法,solidworks画出来装上去查看重心位置,再手动调整,不过得知道所有元器件的准确重量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笨方法,solidworks画出来装上去查看重心位置,再手动调整,不过得知道所有元器件的准确重量才行

那肯定知道

网友D:
老板的意思是旋转中心与质心重合把?

网友:
参考动平衡工艺,水多加面,面多加水,哪边轻就加配重

楼主:
引用 网友D:
老板的意思是旋转中心与质心重合把?

网友:
是部分电气件不是固定锁紧的,旋转时电气件的重心有可能会有变化吗?

网友E:
是转动的时候上面的元器件会随着惯性,导致重心偏移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转动的时候上面的元器件会随着惯性,导致重心偏移吗

受到的力矩不平衡

网友:
引用 楼主:

受到的力矩不平衡

感觉不太好做。建议抽选几个特殊角度,做下计算,看看重心偏差大不大

网友A:
没图。。。。。。。不好猜。
旋转板,与上面的零件,怎么结合在一起的,如果结合在一起,只需要让他们的结合体的重心经过旋转轴线即可。。。。没必要要求零件的重心,与旋转板的重心共线。
例如,旋转板上的有多个零件ABCD,按你的理论,是不是A零的重心应该与旋转板的轴线重合,B零件,C零件,D零件都有这要求,那么就是糖葫芦串一串了。

网友:
SW可以计算质心位置 楼主可以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图。。。。。。。不好猜。
旋转板,与上面的零件,怎么结合在一起的,如果结合在一起,只需要让他们的结 ...

忘记上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图。。。。。。。不好猜。
旋转板,与上面的零件,怎么结合在一起的,如果结合在一起,只需要让他们的结 ...

这是示意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