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星齿轮减速器设计请教

楼主(2023-04-22):
请问行星齿轮减速器的级数除了和传动比有关外还有什么影响因素?由于是马达驱动,转速可变,但是负载比较大,最大在25KN以上,可以用一级行星齿轮减速器吗?

网友:
级数影响速比,那玩意一级的速比跟体积有关,体积越大就可以将速比做大,只要你觉得划算就行

网友:
看你需要的速比,以及电机能出多大力

网友:
感觉这问法,像是做毕业设计的学生吧,输出一般单位是扭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