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求助帖

楼主(2023-04-24):
这玩意应该用什么命令啊,求大神指点+ ~( |, L; M- r/ Z* f

网友:
这就是最常用的钣金边线法兰啊。你把两条边在一步里都选上就是上面,分成两步选就是下面。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转角接缝设置下就好了

网友:
每天进步一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