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打印机用的材料?

楼主(2023-04-24):
只听说过3D打印机,按我理解就是输入参数后3D打印机的喷头就象手一样喷出液体材料(一出喷头就凝固的?)那金属件怎么可能一样性能呢?

网友:
金属打印大体分为两种,金属打印丝,或者铺粉。

网友:
它跟普通材料特性一样,只不过各项性能相比于板材或者棒料的强度低几个级别而已,作为结构件也可以使用。

网友:
可能打印了再处理下?然后性能就会好些?

网友:
这个真没有接触过

网友(2023-10-23):
材料陶瓷可以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