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种快拆机构设计

楼主(2023-04-24):
最近想改进毛刷支架  支架固定在玻璃板上  用螺栓螺帽紧固  但是每次更换毛刷都要拧四颗螺栓  请将论坛里的各位大神  有没有好的快拆结构  适用    当然因为毛刷要接触工作面  支架固定要稳定。

网友A:
如果定位精度要求高,对角双销钉+双 手拧螺丝;定位要求不高,直接对角双 手拧就完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定位精度要求高,对角双销钉+双 手拧螺丝;定位要求不高,直接对角双 手拧就完事了

将毛刷支架做成一个整体。

图中好像是分体的?

网友B:
(ง •̀_•́)ง(ง ˙o˙)ว
用这个快速销

网友C:
用球头螺栓快速拆装,化工设备的法兰上用的挺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ง •̀_•́)ง(ง ˙o˙)ว
用这个快速销

谢谢你的回答  请问这种快速销安装是只要再玻璃板上开孔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球头螺栓快速拆装,化工设备的法兰上用的挺多

谢谢你的回答  可以详细一点么  没有见过你说的结构  我还是个小白

网友:
这两个都可以实现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