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改变CASA文件存储格式

楼主(2023-04-25):
如何改变CASA文件存储格式?
默认是exb,想改成dwg 或 dxf格式,
请教各位大神,如何操作?

网友:
另存就行了,有格式选择的,不过有的字体会改变

楼主:
多谢!
能不能更改存储默认格式为 dwg 或 dxf ?

网友:
不能直接保存文件为 dwg 或 dxf 格式,比较麻烦!又能解决的吗?版本:caxa 2020

网友(点评):
有个功能叫设置。

网友:
多谢多谢,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