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O4029 紧定螺钉承受的轴向力

楼主(2023-04-25):
紧定螺钉锁紧在轴上,能承受多大的轴向推力,见图片  如何计算?

网友A:
有一说一  这个图多少有点敷衍了  啥都看不到
螺钉的材质 型号 受力方向都有关系
剪切力还是拉力 这个图上看不出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一说一  这个图多少有点敷衍了  啥都看不到
螺钉的材质 型号 受力方向都有关系
剪切力还是拉力 这个 ...

材质316   M8   受力方向就是箭头方向,水平的一个力过来。  有计算公式吗

网友:
这个问题很有实际意义:常见的增大轴向推力,给轴上挖盲洞或者槽,但是平时却很少进行理论计算,坐等高手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