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软件使用“扫描命令”过程中的问题

楼主(2023-04-25):
大神们:我在使用扫描命令时,轮廓和路径的这个子目录下 没有选择轮廓,是什么原因呢?求解  谢谢!正常出现的界面      目前我出现的界面

网友:
你得手动去点选啊。

网友:
版本不同?

网友A:
你告诉我箭头所指之处算什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告诉我箭头所指之处算什么呢

谢谢 你的回复  可能是我的意思没有表达明白:点击扫描命令,出现扫描命令对话框,一般情况如图1 有草图轮廓、圆形轮廓的点选按钮,我现在调出的扫描命令没有点选按钮如图2

网友(点评):
2016以上的才有这个选项。仅针对载面是圆形的扫描,可不不画截面草图。没多大屁用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