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建模 尺寸变更

楼主(2023-04-25):
请教个问题,之前用SolidWorks编辑尺寸时,都是直接在原有的数值上输入+多少或者-多少,还有乘法,现在不知道为啥突然不行了,提示要直接输入数值,有没有谁知道这个怎么设置。。

网友A:
把中文输入法关掉就好了。

网友:
学到了,感谢

网友B:
输入法关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中文输入法关掉就好了。

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输入法关掉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