质量部来查设计计算书,说我的选型没有标准支撑?

楼主(2023-04-25):
各位大侠,我的润滑油泵排量是100L/min.的,减速箱进油口的过滤器选了个250 L/min.,质量部搞体系的2球来查设计计算书,问我是按什么标准选的,或者从什么设计手册上可以找到依据,我说是凭经验,那2球说要有标准或设计手册作为支撑,要不然就给我开整改项,请问在什么标准或者手册上有?

网友:
(ง •̀_•́)ง(ง ˙o˙)ว
那你到底是依据什么数据计算出来的!?

网友:
你叫他来设计,哪怕随手画的也要照样做好。。

网友:
这个应该是有依据的,所谓的经验也是在依据之上做修改而已,逻辑上肯定存在相关性,你还是认真的去找一下吧

网友:
查产品手册,选型那一栏,看看厂家推荐值,依照自身需求,查对应外购件型号

网友:
这点工资,老子掐指一算的,反正我也不知道怎样改,你能你上。当然前提要使用没问题。

网友:
掐指算的

网友:
老子脑袋一拍就想到的,哈哈!!

网友A:
润滑泵过滤器选择不是很清楚,不过介质都是油,低压场合,考虑油经过滤芯造成的压降防止泵吸空故需要保护泵,可以借鉴液压场合的吸油过滤器选择,温州黎明国内做液压附件属于比较好的,截断其中一段选型的文字,给您做参考

网友(点评):
给你点个赞

网友:
个人的计算方法,减速箱容积大小,外加管路长度,你的泵应该是循环泵,多久循环一圈,泵的流量就算出来了。适当地选择大一号,把减速箱内的齿轮全部浸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润滑泵过滤器选择不是很清楚,不过介质都是油,低压场合,考虑油经过滤芯造成的压降防止泵吸空故需要保护泵 ...

太棒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润滑泵过滤器选择不是很清楚,不过介质都是油,低压场合,考虑油经过滤芯造成的压降防止泵吸空故需要保护泵 ...

感谢大侠,请问你这是什么手册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