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车床上的夹具也可以用真空

楼主(2023-04-26):
首先了解一下真空吸盘,真空吸盘就是利用真空的原理将工件吸附在工作台面上,CNC固定加工。针对的是无磁性材料,比如铝、电木板、亚克力这些用吸铁石吸不住的材料。真空吸盘装夹比较简单,拿取方便快速,常用的AB胶黏贴固定工件后取出时可能会损伤工件,真空方式则不会损伤零件的表面。
真空吸盘的应用
真空吸盘是一个盘面运用抽真空的原理来吸附住零件,下面视频中展示了现场应用情况。
▲大型龙门真空吸盘,主体盘面长可达2m,宽4m,高120mm,主体均布吸气孔多达100个,27个与龙门加工中心主体台面的固定孔,实现有效精度控制在5丝以内。
▲半导体工业零部件,大多数以晶体材料如玻璃等为主,其主要加工方式以磨削为主,表面要求极高。传统加工方式主要以粘胶方式固定,其固定与拆卸比较麻烦,即要安全将零件拆下,又不得将零件碰伤。真空吸附则不会对零件产生装夹痕迹。
▲航天航空工业,飞机零部件多为薄板、精度要求高的工件,按传统方式相对比较难加工,真空吸盘则刚好适合加工。
▲3C轻工业,主要以手机外壳、笔记本外框、内部零部件为主,主要为铝材质,现如今还有玻璃外壳,其特点是轻薄,真空吸盘在加工中不会产生装夹划痕、磕碰等影响成品质量的现象。
▲医疗器械行业零部件以塑料为主,如床角防碰部位,都是以各种塑料材质加工完成。塑料也是一种难装夹材料,真空吸盘柔性的装夹方式,简化了工业塑料的加工方式。
真空吸盘的特点

1.提高工作效率
加工时,在吸盘表面做好定位孔,工件快速定位,节省大量装夹时间,提高工作效率。
2.加工的工件平整度高,精度准
适合加工薄板,精度要求高的工件。真空使工件牢牢吸附在吸盘上,加工工件精度高,板面平整。
3.无装夹痕迹
使用真空吸盘加工工件,无需装夹,不会产生装夹痕迹,避免工件有压过的痕迹,避免操作不当造成的装夹划痕,磕碰。
4.节省加工材料
使用真空吸盘,可以节约加工材料。老式的夹具装夹工件,夹具夹住的部分无法加工,属于废料,是浪费部分。使用真空吸盘直接吸附工件加工,减少废料的产生,节约成本并提高效益。
讨论环节
车床端面用密封条,容易掉线有什么好方法?
回答:可以把密封条做成燕尾槽,以倒扣的形式就不容易掉。
真空吸盘吸附力能达到多少?
回答:每平方厘米一公斤。
做薄板四角翘起来怎么处理?
回答:真空吸盘吸附住的话四个角是翘不起来的,吸附力将板往下拉。
真空用在车床上可行吗,车床夹具做真空径向防转的问题怎么解决?
回答:可以使用真空,铝件先做时效热处理或者深度冰冷化处理,两次真空分别做里面和外面。

网友:
以前做一出多件的批量产品,用真空吸盘,操作起来是真方便,产品合格率却是十分感人...但凡吸盘上沾点铝屑产品就不会合格,铝屑还吹不下来

网友A:
真空吸盘吸附力,每平方厘米一公斤。你对你说过的这句话负责么,朋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真空吸盘吸附力,每平方厘米一公斤。你对你说过的这句话负责么,朋友。

人家说的是理论最大值

网友(点评):
我说的就是理论值不对